[国产单片机] Logicgreen 推出内置触摸和大电流驱动的厨电专用MCU

楼主(2013-06-24):
近期Logicgreen Technologies 推出带12路电容式触摸和片内温度传感器以及大电流驱动(驱动LED数码管)专用MCU。有SSOP28或LQFP32的封装。现在可以提供开发样片,预计7月底量产。

网友A:
看标题以为是内置功率MOS的MCU,可以直接控制220V。

网友B:
LGT的MCU是不是买AVR的wafer来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T的MCU是不是买AVR的wafer来封装的

内核是自主设计的,优化了流水线设计,JUMP执行也高只需31ns(一个指令周期)!最多指令周期也是只有2个。

网友C:
初看以为IO口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呢

网友D:
新出来的IC ,   5年之内都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看以为IO口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呢

是的,省掉了位驱动的三极管!IO的吸入电流可以达8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出来的IC ,   5年之内都不使用

太过于谨慎了,除非你做的产品附加值很高,没必要去冒险?

网友E:
进、出中断花费多少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出中断花费多少时钟

进中断是4个周期,出中断是2个周期,在32Mhz主频下,一共要0.1875us。

网友F:
不错, 一直在关注这个国产的MCU!
我们目前有个项目, 想找替代的MCU,
请问LGT8F88是否可以做1Mhz PWM?SPI速度最高可以到多少?
项目需要驱动一个SPI接口的TFT屏, 要求高速的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一直在关注这个国产的MCU!
我们目前有个项目, 想找替代的MCU,
请问LGT8F88是否可以做1Mhz PWM? ...

LGT8F88A内置了32Mhz RC,所以可以产生高速PWM和SPI,PWM在1Mhz时分辨率可以有6bit,

而SPI做MASTER的时候最高可达系统Clk的1/2!即可以做到16Mhz!TFT显示刷新速度没有压力!

网友G:
高低电平都能有80ma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低电平都能有80ma就好了

那就要做两个MOS管,一个P,一个N,IC面积也就大了,实际应用大都采用sink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省掉了位驱动的三极管!IO的吸入电流可以达80mA。

IO这么大电流,会不会发热很厉害,影响稳定性哦

网友H:
MOS电路优化下做80mA没问题,别搞高速的就可以
NMOS做大容易些,所以灌电流比较大,PMOS做大电流的成本就高太多了

LGT不是抄AVR的,是兼容AVR的,顶多说抄袭了spec定义,而且还做了一些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电路优化下做80mA没问题,别搞高速的就可以
NMOS做大容易些,所以灌电流比较大,PMOS做大电流的成本就高 ...

MP说得对,行业做法都是做NMOS管的。

如果是做LED数码管驱动,通常是动态扫描的,即任何时候是一个IO导通,其它关闭的,而不是同时导通。

网友F:
在官网申请了免费样片, 今天拿到了, 直接焊到之前M88的板子上, 跑以前的程序都没有问题。 正在做其他测试中....
多了一个选择, 很不错!

网友I:
这个内核太像AVR了,不过确实又不同于于AVR

C编程环境不会是直接用AVR的吧,

都有哪些开发环境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内核太像AVR了,不过确实又不同于于AVR

C编程环境不会是直接用AVR的吧,

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用IAR workbench for AVR, ICCAVR, CVAVR....

网友I:
这个内核看起来应该不是国内搞的,文档也不太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内核看起来应该不是国内搞的,文档也不太像

是完全彻底的国内设计公司, 制造是TSMC, 我们在深圳,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这里做客!:)
官网上可以申请到LGT8F88A的样片,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QQ: 41245188

网友G:
M0 0.3美元  LGT2.9价格怎么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M0 0.3美元  LGT2.9价格怎么看

自古价格和量有关系嘛,
另外, M0做控制不见的有优势, 从控制的效率比, M0没有优势。
产品的定位不同, 0.3D的M0 最大3.3V供电的,外设没有特色, 家电市场不适合

网友G(2013-08-09):
有5V供电的ar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5V供电的arm

32bit ARM 侧重于计算,8bit 的 MCU侧重与控制,从芯片规模来说,8bit MCU成本当然要低。

杀**当然可以用屠刀,但是更适合用剪刀!

网友D:
看见STC上面的这个勘误表
就更加印证了我的说法-新出来的IC ,  5年之内都不使用
在新的市场经济之下
厂家先给出个大概的模型芯片,哪怕是有毛病的也卖出去
然后自己就在后面慢慢的修改,逐步完善过来
飞利埔也算是出名了吧!!
周公当年代理他的8051内核的LPC9xx系列芯片,照样也出问题
不是明星产品就是香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STC上面的这个勘误表
就更加印证了我的说法-新出来的IC ,  5年之内都不使用
在新的市场经济之下

就看BUG是否致命的,或是否是影响使用的。如果不是都可以生产的。这个就是取决于设计的验证完整性,靠市场和用户检验也是一个途径。

微软那么大的公司,出来的系统都要不断的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