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向你请教个USB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香版主,请教个问题啊.
这个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0.0的库我有下载,烧到板上也可以用。
就是现在觉得速度慢,我用的EP0传输,速度最高不超过52KB/S。其中最纳闷的是响应命令的时间很慢。请看附件图片。
几乎每条每条命令都要5ms左右才响应,不知道这个库为什么响应这么慢,我并没有修改库的底层,也没有加任何延时。
芯片用的STM32F205VC,工作在USB全速设备模式。

网友A(2014-04-21):
如何看到“每条命令都要5ms才能响应”?

为了增大数据传输效率,可以使得一次transaction的数据量尽可能多。在需要数据纠错的要求下,BULK传输比控制传输效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