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向你请教个USB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香版主,请教个问题啊.
这个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0.0的库我有下载,芯片用的STM32F205VC,工作在USB全速设备模式,程序在VCP基础上修改的。
现在的问题是速度特别慢,我用的EP0传输,速度最高(循环传输64B数据)不超过52KB/S。其中最纳闷的是响应命令的时间很慢。请看附件图片。
几乎每条每条命令都要5ms左右才响应,不知道这个库为什么响应这么慢,我的程序是在VCP例程基础上改的,但是我没加载USB转串口的驱动,我用的是LABVIEW生成的驱动,LABVIEW的驱动是没有问题的(驱动不是速度瓶颈),我之前用68013A时也是用的这个驱动。在VCP基础上我并没有修改库的底层,也没有加任何延时。

附件加上枚举过程截图

枚举过程

枚举过程

楼主:
香版主晚上不加班的吧,等明天再来看看有没有人回。

网友A:
你这是枚举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新手啊,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啊,多多指教。

我不熟悉的了,要快你用68013吧,或外加芯片吧。
好象用的是NXP:ISP什么的
原装M4板有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枚举过程吧?

不是枚举过程,是通信过程。枚举是成功的,通信过程是用的EP0控制传输,通信很稳定,就是速度慢,PC发一条VENDOR命令后要4-5ms才收到Device的数据返回。
想不明白为啥要这么久才返回数据,有么有人用过ST STM32F2XX的USB库啊,有条件的帮忙验证一下也好啊。

网友C:
看楼主的两张图,不光是 vendor request 响应延迟很大,第1个图中,各种 standard request 的响应延迟都很大啊,估计问题出在协议栈主流程处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两张图,不光是 vendor request 响应延迟很大,第1个图中,各种 standard request 的响应延迟都很 ...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但是协议栈我并没有改,我只修改了usbd_cdc_vcp.c处理的程序,我只用到控制传输,只用了VCP_Ctrl回调函数,其他几个回调函数都是空的,具体看附件程序。
现在就是不知道响应延时到底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但是协议栈我并没有改,我只修改了usbd_cdc_vcp.c处理的程序,我只用到控制传输,只用 ...

我再用V2.1.0的库改过来试试,看看是不是前面学习的时候把库函数改乱了。

楼主(2013-09-03):
香版主不敢回我贴,结贴!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楼主   有点对不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枚举过程,是通信过程。枚举是成功的,通信过程是用的EP0控制传输,通信很稳定,就是速度慢,PC发一条 ...

如果可以 用逻辑分析仪来观察usb事务  bushound 忽略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如果是usb全速 甚至可以用 usbee ax 这个。本人就是用这个调试的,买的时候100都不到

网友F(2014-12-04):
不知楼主后面解决没有,我的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