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51单片机IO口

楼主(2013-06-24):
    我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搞不明白。
    51的IO口高电平是5V左右,但它的输出电流很小(我不知道为多大,假设为10mA),令P1.0为高电平,当P1.0接一个1K电阻到地时,请问流过电阻的电流为多大?是10mA呢还是5/1000=5mA。

网友A:
普通51是弱上拉,(内部为电阻上拉到高电平),所以能力很弱,大约只有0.2-0.3mA.
如果是增强型51,配置为推挽方式,上拉电压接近VCC(IO 电流上拉最大可为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51是弱上拉,(内部为电阻上拉到高电平),所以能力很弱,大约只有0.2-0.3mA.
如果是增强型51,配置为 ...

我知道拉电流很小,IO口的高电平电压是随外接负载变化吧~~假如令P1.0为高,当P1.0悬空时,为4.5V左右,当接了一个负载时,它的电压不会再是4.5V了吧?

网友B:
弱上拉的时候相当于有一个50K左右的上拉电阻,串电流表相当于对地短路,5V/50K 约0.1mA。多接一个1K 相当于 5V / (50K + 1K),比0.1mA小一点点,但高电平时引脚电压为1/51 * 5V,不到0.1V。当P1.0悬空时应该为5V,当你的万用表电压档内阻约1M,引脚对地电压约4.7xV,如果是4.5V,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吧。

网友C:
有几十到100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D:
看来增强型的51 单片机还是好一些啊 驱动能力都很强啊

网友E:
推挽式,是必须的
几十年前设计的8051用准双向口,一个原因是为了外部总线的兼容性
而今这些问题早不存在了,低功耗的推挽驱动也非常成熟了,很多51内核还在固执的声称自己完全兼容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