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求助全桥驱动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大神们,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老是想不通。如图要搭全桥驱动电机,为预防上下桥臂短路导通,就先焊了一个桥臂测试。PWM1和PWM2 周期为40us。设置了死区时间(3us).高端采用PMOS 4905,低端采用NMOS 2807.焊接如图所示,用示波器表笔测M+ 和A(即地),按理论设想的波形应该是幅值为28V的PWM。但上电后总是上端的10欧电阻着火烧掉,然后两个MOS管和两个驱动光耦全部坏掉。郁闷死了。大神们高手们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A(2013-06-24):
15V电源是否与28V电源同时建立?还是有先有后?

网友B:
15V电源是不是决定了光耦的输出电平也是15V?要是那样的话会导致pmos一直导通。会烧坏

网友C:
建议死区时间用逻辑管进行判断,这样比较稳定,MOS管的驱动电源建议分开,每个mos管用一个电源模块,MOS管注意保护,用比较器检测H桥的电流,建议将PWM信号,H桥电流信号,死区比较的信号、电源正常信号用个4输入与门进行组合一下,能大幅度提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电源是否与28V电源同时建立?还是有先有后?

貌似问到点了,实验中是先给的15V,后给的28V。我仔细想想,这个在哪有影响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电源是不是决定了光耦的输出电平也是15V?要是那样的话会导致pmos一直导通。会烧坏 ...

谢谢您的回复。因为PMOS 的s端接的是28V,所以g端给的是15V到28V的PWM波形。当28V时,28-28=0V,此时PMOS关闭。当15V时,15-28=-13V,此时为PMOS开通。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死区时间用逻辑管进行判断,这样比较稳定,MOS管的驱动电源建议分开,每个mos管用一个电源模块,MOS管 ...

恩,多谢指点。细细学习后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问到点了,实验中是先给的15V,后给的28V。我仔细想想,这个在哪有影响呢?求指教 ...

如果15V后建立,那么上面一支HCPL3180将承受28V电源电压,超过允许值,光耦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5V后建立,那么上面一支HCPL3180将承受28V电源电压,超过允许值,光耦可能损坏。 ...

多谢版主回复。我实验中是先给的15V,后加的28V,一加上28V就短路了。是不是因为先给15V的时候,上端的3180输出就是15V电平,在接通28V瞬间,上端PMOS一直处在导通状态,而下端NMOS是15V的PWM,所以导致上下两管还没来得及按互补的PWM波形开通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