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fifo有什么优点,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不是很简单吗

楼主(2013-06-24):
如题,传感器上有这个功能,不用有点亏,用上又不知道和单字节发比有什么优势,反正不管怎么发都是要最后存到单片机中的。

网友A:
单片机接收速度跟不上时就有用,例如一些CCD传感器

网友B:
FIFO是一种缓存,可以在实时数据交互中给处理器留出机时做别的任务,这就是其最大的意义。

网友C:
假如你的传感器很慢,MCU很快,不可能让MCU傻傻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