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IP核采购方面的内容

楼主(2013-06-24):
使用ACTEL SMAREFUSION芯片,想加一个CAN IP核, 厂商推荐INICORE公司的IP核。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能不能用起来,有没有测试版可供实验,采购渠道是怎样。哪位采购过的大侠给讲讲,谢谢!

网友A:
使用XILINX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猴,我那仪器要150度以上的高温,X能使吗?ACTEL标称100度的芯片,轻松上到160,何况人家出125度的芯片了。

网友B:
做油田项目呢?不行就用RS422啊,简单实用。在不行就RS485。为什么非要用CAN?先用485或者422先搞定,硬件上通了再去搞CAN,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猴,我那仪器要150度以上的高温,X能使吗?ACTEL标称100度的芯片,轻松上到160,何况人家出125度的芯片 ...

还是那句话,超过范围的,不能保证~

网友A:
:)Actel有他的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油田项目呢?不行就用RS422啊,简单实用。在不行就RS485。为什么非要用CAN?先用485或者422先搞定,硬件 ...

是油田的项目。485已经包含在设计中,CAN作为备选通讯方案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tel有他的活法

是啊,用ACTEL的,都是不计成本,没有批量的特殊应用,尤其是它的高端芯片,动辄2,3百一片,在商用领域根本没有市场,更要命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市场。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CAN,那先外挂一个CAN芯片试试。

网友B:
我目前也在用SmartFusion,发现他的模拟部分还是很**肋的。占用了一大推管脚,功能用起来却不咋地,比如DAC功能,用FGPA控制起来非常不方便,我用PWM加RC滤波都实现了。还不如直接外挂模拟芯片。所以现在推出了SmartFusion2,把模拟部分都砍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ACTEL的,都是不计成本,没有批量的特殊应用,尤其是它的高端芯片,动辄2,3百一片,在商用领域 ...

哈哈,XILINX都是几千美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ACTEL的,都是不计成本,没有批量的特殊应用,尤其是它的高端芯片,动辄2,3百一片,在商用领域 ...

XILINX的NB芯片 也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也在用SmartFusion,发现他的模拟部分还是很**肋的。占用了一大推管脚,功能用起来却不咋地,比如DAC ...

SmartFusion2更注重互连互通,SmartFusion有了模拟前端可以更好地用于独立的采集和传输系统。而且SmartFusion有125度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