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的差分输入

楼主:
现在很多AD为抑制共模干扰,都选择差分输入的方式。AD9269的差分输入电路如左图所示:

如果不想用差分输入,请问如何把差分输入改成单端输入呢?AD9269给出的的输入电路如右图:
请问各位大侠,
1、右图中R和C的取值如何计算?
2、右图中各R和C的作用是什么?
3、输入一定要是交流吗?
先谢谢

楼主(2013-06-24):
差分输入的图在这里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中。。。

网友A:
3.肯定不是必须交流的:lol其他不知道

网友B:
应该是需要交流输入吧。

高速adc测直流有啥意义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咨询了 TI  deyisupport.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8/t/24365.aspx
得到了回复如下:

楼主你好!
您的问题需要根据芯片的指标来回答。
可以到以下网站寻求支持,或者使用TI器件替换现有设计:
http://bbs.**/FORUM_LIST_10107_33_0.HTM
http://www.analog.com/zh/content/ADI_cast_index/fca.html

49.9欧电阻为阻抗匹配。1K电阻提供共模电压。上面10uF和0.1uF并联是交流耦合,它和49.9欧构成高通滤波器。最右边的C是滤除差模噪声的。
这个电路一定要交流输入。

网友D:
不明白啊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咨询了 TI  deyisupport.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data_converte ...

谢谢版主哦 最后面那个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