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nandflash调试卡死在NF_DETECT_RB();

楼主(2013-06-24):
最近在调试TQ2440的nandflash,想操作一下nandflash,但是每次都是卡死在NF_DETECT_RB();采用的nandflash是K9F4G08U0B,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调了几天终于搞定了,按照手册上的一步一步看发现,K9F4G08U0B读取地址一共由5个周期来完成,而且读取指令分为两条,地址的5个周期就夹在这两天读取指令之间,缺少一个地址周期或一条指令将得不到正确的状态指示,而例程中的读函数刚好就差一个地址周期和一条读命令,所以指针一直卡死在NF_DETECT_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