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匹配问题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侠,
   见附图中。2点频率输入,1点频率输出,实现被测对象的电压幅值分压。C1为1点处的非理想造成的杂散电容,出于匹配,在R1两端亦添加1.3PF的电容。
   问题:
      实际中好像难以找到这么小得电容,尤其是贴片的。。。。有什么好方法实现1.3PF么?或者说改良电路?
     十分感谢!

网友A:
C2为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为可调电容。

多谢XU大侠,
   意思是可调电容可实现1.3PF?我这个要用在实际生产中,这样貌似从成本和可生产性上有些麻烦啊。。。。

网友A:
单单从物理实现上可以。
但事实上,你这样设计不合理,因为杂散电容大小不可控,所以要并联远大于杂散电容值的电容,使不可控性尽可能地减小。
下图是示意图,图中1-3pF是杂散电容,人家并联了个大电容。

你可以仿真下,故意让两个RC时间常数不匹配,看其延迟和相位特性变化有多大。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B:
可以多并几个10pF的小电容,也可以达到减少容抗和ESR的效果、

网友C:
只要R1*C2=R2*C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从物理实现上可以。
但事实上,你这样设计不合理,因为杂散电容大小不可控,所以要并联远大于杂散电容 ...

多谢XU大侠,
  开始的时候有这么想过一下,那实际应该是这么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从物理实现上可以。
但事实上,你这样设计不合理,因为杂散电容大小不可控,所以要并联远大于杂散电容 ...

问下下,
   这个是什么的电路图?多谢啊。

网友D:
和示波器探头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