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XMEGE128A1 与上位机通讯错误

楼主(2013-06-24):
    目前有个项目使用ATXMEGE128A1做下位机与上位机(ARM)串口通讯。2颗主控均使用3.3V供电。AVR的TXD与上位机的RXD,RXD与上位机的TXD各自直接相连。现在发现在外界EMI干扰下,通讯过程中AVR发送的数据上位机不能准确接受,上位机发送的数据AVR也不能准确接受,即串口不能正常通讯。想问下在硬件上TXD,RXD这两条数据线做怎么样的处理就能有所改善?谢谢不吝赐教。(注:AVR主频32MHZ,ARM主频1GHZ,波特率9600BIT/S。)

网友A:
通讯距离?如果太远,改用485

楼主:
1米以内

网友B:
使用屏蔽线

网友C:
一米之内 !

网友D:
连232转换芯片都省了?

如果要求高,可以用隔离的232芯片。

网友E:
用485可以了.也不贵.

网友F:
先用带有屏蔽的串口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