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4G采样72M存储 免費总线分析数量达60余种 压缩存储倍率=2 的 55 次方

楼主(2013-06-24):
本次逻辑分析仪软件更新功能,在密切的与产业界客户配合之下,增加了多个总线分析,使免费总线分析数量达 60 余种。如应用于无线充电产品之传输协议 Qi 也在本次收录之列,已经陆续有手机业者提供了无线充电功能于产品中。已经提供的总线分析功能,则应客户需求持续的扩增功能,节省客户大量的分析信号的时间。

       深受客户喜爱的示波器叠加功能,在搭配皇晶科技示波器时,同一个时间可测量显示 6 个示波器通道,相对于一般示波器最多只能有 4 个通道的示波器,可以看到更多的模拟信号。逻辑分析仪叠加皇晶科技示波器时,在使用 Acute VISA 接口的情况下,亦可从示波器端软件操作,使得示波器端成为触发主控装置。

       硬件触发功能的部分,本次提供在转态模式下也可使用逾时 (Timeout) 触发,最长时间可达 10 秒,适用于查系统当机前出错的问题,应用的方式就是监控某一条线路。当信号在设定的时间内都没有转态时,就会触发。这样,搭配转态储存(压缩)的作法就可以看到信号停滞(当机)前的状态。而宽度触发功能也比照逾时触发,将其最长时间拉长至 10 秒钟。

       我们也陆续提供新版的二次开发工具包(SDK),包含 VC, VB, LabVIEW 等范例程序。可让客户自行将皇晶科技产品进行软件开发后,导入成为专属的客制化应用。使仪器不再只是个人使用的测量仪器而已,亦可成为自动测量的设备, 藉以提高量产检测质量及提升效率。

       常有客户询问如何能快速的计算波形之转态次数或时间统计,这功能其实早在 LA Viewer 里面提供,就是在波形区里要测量的信号在线,直接按鼠标右键拉开窗口,立刻就可以看到转态次数统计及时间显示之信息窗口,相当直觉快速。

新增功能:
支持触控屏幕操作及多点触控做波形缩放操作

免费总线分析功能
• 3-Wire
  提供 Holtek 3-Wire 总线分析,应用于LED、LCD 驱动IC的控制和EEPROM的读写控制。
• APML
  AMD Advanced Platform Management Link(APML),是一种频外 (out-of-band)的电源管理与提升系统可靠度机制,这样的技术在 6 核心 Opteron 处理器平台上才开始具备。
• DMX512
  根据 EIA/TIA-485 标准之控制 LED 调光器传输协议。
• I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IrDA) 常见的消费型红外线传输协议。
• MII
   提供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MII) / Reduced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RMII) 总线分析。
• Qi
   无线充电联盟 WPC 所推动无线充电技术之传输协议 。
• SGPIO
  Serial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SGPIO) 背板控制之传输协议。
逾时触发功能
在转态模式下也可使用逾时(TimeOut)触发,最长时间可达 10 秒。
SVID 触发功能
• 增加可指定不等于某个命令之触发条件
• 增加可指定 Alert 信号是否出现之触发条件
可叠加示波器机种
• Tektronix DPO7000 系列
• Agilent DSO/MSO 9000A 系列
搜寻功能
可搜寻上一笔数据功能。
扩充总线分析功能
由于目前免费总线分析功能已 60 余种,且每个总线分析功能我们都持续扩充功能,用户能在使用总线分析后,加快产品开发或除错的速度。每个总线分析也都有范例档案,可加速查看及导入分析。

Field
Bus decode name
Audio
‧ HD Audio (High Definition Audio)

‧ I2S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Sound)

‧ S/PDIF (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connect Format)

‧ SMI ( Serial Microprocessor Interface )
Automotive
‧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2.0B

‧ FlexRay

‧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Debug
‧ 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 SWD (Serial Wire Debug)
General
‧ 7-Segment

‧ ADC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 I2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 Indicator (Time Indicator)

‧ Line Decoding (NRZI, Manchester-Thomas, Manchester-IEEE802.3,
     Differential Manchester, Bi-phase Mark, Miller, Modified Miller)

‧ Line Encoding(NRZI, Manchester-Thomas, Manchester-IEEE802.3,
     Differential Manchester, AMI-Standard, AMI-B8ZS, AMI-HDB3, MLT-3,
     Pseudoternary,CMI, Bi-phase Mark, Miller, Modified Miller)

‧ Lissajous (X-Y, I-Q)

‧ Math (addition,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division, AND, XOR, OR)

‧ MII(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

‧ MDIO (Management Data Input/Output)

‧ Modbus

‧ PWM (Pulse-width modulation)

‧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RS-232 or RS-485

‧ UNI/O

‧ USB 1.1
Infrared
‧ IrDA(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

‧ NEC IR

‧ RC-5

‧ RC-6
PC/NB
‧ AMD APML (Advanced Platform Management Link)

‧ IDE (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

‧ LPC (Low pin count)

‧ PECI (Platform Environment Control Interface) 3.0

‧ PS/2 (Personal System/2)

‧ Serial IRQ

‧ SGPIO(Serial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 SMBus (System Management Bus)

‧ SVI2 (AMD Serial VID interface 2.0)

‧ SVID (Intel Serial VID)
Power/Battery
‧ HDQ

‧ PMBus (Power Management Bus)

‧ Qi

‧ SMBus - SBS(Smart Battery System)
Storage
‧ 1-Wire

‧ 3-Wire

‧ eMMC (Eembeded Multi Media Card) 4.5

‧ I2C EEPROM

‧Microwire

‧Nand Flash(Hynix, Intel, Micron, Samsung, ST, Toshiba)

‧SD (SD / SDHC / SDXC) 3.0

‧Serial Flash (Ateml, EON, Macronix, SST, Winbond, Zempro), Single, Dual, Quad mode

‧SmartCard (ISO7816)

‧SMBus - 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

‧SSI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Video/Lighting
‧Close Caption

‧DALI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DMX512

‧DP-Aux (DisplayPort Auxiliary Channel)

‧HDMI-CEC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HDMI-EDID (Extended Display Identification Data)

‧I80

‧ITU656(CCIR656)

‧LCD1602 (Liquid Crystal Display 1602)

‧ST7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