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线电技术相关知识的探讨

楼主(2013-06-24):
      软件无线电技术,顾名思义是用现代化软件来操纵、控制传统的“纯硬件电路”的无线通信。软件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价值在于:传统的硬件无线电通信设备只是作为无线通信的基本平台,而许多的通信功能则是由软件来实现,打破了有史以来设备的通信功能的实现仅仅依赖于硬件发展的格局。软件无线电技术的出现是通信领域继固定通信到移动通信,摸拟通信到数字通信之后第三次革命。

楼主:
     软件无线电的基本思想就是将宽带模数变换器(A/D)及数模变换器(D/A)尽可能地靠近射频天线,建立一个具有“A/D-DSP-D/A”模型的通用的、开放的硬件平台,在这个硬件平台上尽量利用软件技术来实现电台的各种功能模块。

楼主:
如使用宽带ADC通过可编程数字滤波器对信道进行分离;使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技术,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各种通信频段的选择,如HF、VHF、UHF和SHF等;通过软件编程来完成传送信息抽样、量化、编码/解码、运算处理和变换,以实现射频电台的收发功能;通过软件编程实现不同的信道调制方式的选择,如调幅、调频、单边带、数据、跳频和扩频等;通过软件编程实现不同的保密结构、网络协议和控制终端功能等。

楼主:
软件无线电技术是软件化、计算密集型的操作形式。

楼主:
      软件无线电(SDR)的开发进度依赖于许多元器件和软件的改进。尽管如此,电子行业一直致力于解决增强型SDR技术所面临的挑战。软件无线电这个名字很好地阐述了这些无线电设备的工作模式:能够通过软件代码修改硬件元器件的性能。但实现这个目标仍需要高性能的模拟和数字元件:比如相应的低噪声放大器(LNA)和数据转换器,以及系统级配置,用于在不同制造商生产的SDR之间实现互操作性。这些无线电设备一般工作在2MHz至2GHz频率范围。

楼主:
     软件无线电技术现在是蜂窝通信网络等商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时断时续的美军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JTRS)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用某种形式的通用软件可编程无线电设备替代现有的模拟战术无线电设备。其面临的挑战是,除了提供不同军用网络之间的互操作性外,还要确保通信的安全性。

楼主:
好了,关于软件无线电技术的介绍的,现在的我了解的也就这些的啦,大家有啥补充的,请继续啊

网友A:
还可以介绍的更加详细一点

网友B:
软件无线电技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基于各种算法处理的网络通讯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使用宽带ADC通过可编程数字滤波器对信道进行分离;使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技术,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各种通 ...

楼上说的还是蛮详细的,这些关键还在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