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这个器件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3-06-24):
主要是BQ24070中间的那个焊盘不是该如何下手 还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按图中的左下角那个画啊,四周焊盘宽度一样,长度略放款点,但是不要往内放宽 应该往外,便于烙铁焊接
当然如果你是机贴,不放也行
中间的焊盘 做个异性焊盘即可

网友A:
如果不嫌麻烦呢,中间做个异性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中的左下角那个画啊,四周焊盘宽度一样,长度略放款点,但是不要往内放宽 应该往外,便于烙铁焊接
当 ...

谢谢 已经画了。刚开始学cadence 不知道应该用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