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串行口通讯与显示

楼主(2013-06-24):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while(1)
        {
                a=receive();
                P1=a;
                lcd_wdat((a/10)+0x30);//lcd1602显示,当串口输入大于0X10时l,cd显示为48。
                delay(5);
                lcd_wdat((a%10)+0x30);
                delay(5);
        }
为什么a的值在大于0X10时,lcd显示为乱码?比如a=0X10时,lcd显示为48;

网友A:
串口发送大于0x10后从48开始显示吧  我觉得没得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进来

网友B:
无头无脑。。没问什么问题,贴出一大堆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头无脑。。没问什么问题,贴出一大堆程序

有问题啊   就是串口通信  在键盘输入0-f的16进制码 在单片机上显示是0-15  然后输入10(16进制)显示的就是48了 11为49   版主不这样不待见新人啊

网友C:
先测试:在程序中添加一句:a=0x10;

看显示什么,把问题定位一下

如果正常显示,就是输入的问题,否则检查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