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 转SCH详解

楼主(2013-06-25):
本文以Protel 99Se提供的4 Port Serial Interface为例进行说明。
1.打开PCB图, 选择菜单File→Export,导出Protel的网络表,文件名简写为Serial.Net。
2.启动程序Omninet for Windows,输入文件类型(Type)选Protel,Input File 1里用Browse指定网络表文件的位置。
输出文件类型(Type)选EDIF。Output File 1指定输出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
然后点击Run(跑动的小人)。

系统弹出一个输出窗口,点击Accept Data。完成后点击“确定”,再点击“Done”关闭输出窗口。退出Omninet for Windows。

3.启动E-Studio软件,打开第2步生成的EDIF文件。

楼主:
4.右键点击Serial.EDF文件,选择Generate Schamatics:

系统弹出窗口。

点击确定。
5.选择菜单File-Save As,输出格式选ORCAD 9.10。

点击Save保存。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结束。

楼主:
生成的原理图已经可以在ORCAD中打开了。图纸可有点大啊!下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图纸没有层次的概念,不管电路有多复杂,只有一张平面图。
6.将ORCAD的原理图转为Protel的原理图。
因为E-Studio的输出格式没有Protel,所以必须另外转换。推荐使用Protel 2004,其转换效果较好。
启动DXP 2004,选择菜单File-Open,文件类型选Orcad Capture Design(*.DSN)。

点击“打开”。打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但文件转换还是成功了。点击OK关闭错误窗口。

楼主:
双击1.SchDoc,文件可以被正常打开
选择菜单File-Save AS,选择Schematic Binary 4.0 (*.Sch),这就是99Se能够打开的格式。

到此,Protel 99Se PCB转原理图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转换对于PCB上元件较少的可能好用,但如果PCB上元件很多,则转换出来的原理图非常庞大,网络连接极其复杂,恐怕要看懂还是很困难,因为它没有层次、总线概念,也不会分成多张子图,所有网络是全部连接的。
另外,PCB中没有连接的管脚在转换出来的原理图上不再存在。如下图的AT总线62芯插槽,变成了一个34芯元件。

网友A(2014-01-14):
后面那个软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