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不是少一个“不”字?

楼主(2013-06-25):
如图,摘自阎石的数电经典教材,我的理解是,图中红圈的“大于”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不大于,对不对?
因为只有输入的变化范围控制在30%以内,才能够保证输出的幅度小于10%。

求证。
先谢谢各位路人和前辈了

网友A:
图中红圈的“大于”没有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圈的“大于”没有写错。

先谢谢maychang前辈的沙发。
但是心生疑问:这种没有上限的描述怎么去理解呢?我的意思是输入信号变化允许大于30%,也就是暗示 50%,甚至90%都可以,这种明显错误的认识哪里有问题呢?
再次请教前辈了,给前辈添麻烦了

网友B:
仅从语文角度,原文意思:允许变化量(将)不少于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从语文角度,原文意思:允许变化量(将)不少于30%

所以我没有理解的了,还望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B(点评):
咱对“容限”没研究,只是提醒“假设只是表达和理解上的问题”

网友C:
这地方不用太纠结,他这是大致粗略估算的意思,30%这个量要照顾到整个5-18V范围,所以要给个适当的保守值。比如实际值可能是31%--35%区间。
极限值是50%,不可能有90%的。

网友B(点评):
楼主没注意“容限”俩字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地方不用太纠结,他这是大致粗略估算的意思,30%这个量要照顾到整个5-18V范围,所以要给个适当的保守值。 ...

先谢谢前辈。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我觉得这里写“允许的变化量在30%左右”是否更好一些?

网友B:
不是“允许的变化量在30%左右”意思
是“实际测试总是大于30%”,“取容限30%”之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maychang前辈的沙发。
但是心生疑问:这种没有上限的描述怎么去理解呢?我的意思是输入信号变化允 ...

从该书82页“三、输入端噪声容限”开始看,并注意此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该书82页“三、输入端噪声容限”开始看,并注意此图

再次谢谢maychang前辈,这里探讨一下,我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我认为应该是不对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大于”的困惑了。
那么正确的理解又是什么呢?

是否是这样:(上一级的)输出变化范围  =<10%,把它作为(下一级)的输入信号,所能够容忍的最大的噪声的量普遍在30%以上(其中仅当上级输出变化=10%时候,下一级的噪声最大刚好是30%,随着上级输出变化从10%慢慢减小,下级所能接受的噪声上限也慢慢增加)
求指正

网友D:
这段文字讲的是噪声容限和电源电压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CMOS反相器,15V供电,输入低电平电压在0至15×30%=4.5V范围,输出电压确定为高电平;输入高电平电压在15×(1-30%)=10.5至15V范围,输出电压确定为低电平。

这个30%是生产商设计、生产以及检测时可以保证的最低限,是讲CMOS的噪声容限如何高(相对TTL)。

实际使用时,输入电平保证了这个30%,电路就可以正常可靠地运行。

这里绝对没有少一个"不"字,技术文档很多这样的类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文字讲的是噪声容限和电源电压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CMOS反相器,15V供电,输入低电平电压在0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maychang前辈,这里探讨一下,我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我认为应该是不对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大 ...

除“下一级的噪声最大刚好是30%“外,都正确。

网友E:
一个笔误让人非常费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下一级的噪声最大刚好是30%“外,都正确。

可以小小提示吗?为什么

网友F:
如果是我给人讲这个,我打算这样讲,大家给看一下行不行。

对于这类逻辑芯片,咱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H?什么是L?”。当然了,大家都知道这应该以电压高低来约定,而要谈电压高还是低,咱得有个“参考”,所以呢,咱就以电源做参考,从Vss到Vdd。换个具体的数值,就比如说10V的Vdd吧,我这样约定:电压等于10V叫做H,等于0V就叫L。
你看见这样的约定,是不是马上就有一种想拿砖拍我的冲动?很简单的道理,电路总会有内阻,电源10V,要电路输出10V,这怎么可能?所以我为了不被你拍,我重新约定:在90%Vdd到Vdd-0.1V这个范围内的电平都叫H,在Vss+0.1V到10%Vdd范围内的电平都叫L。具体来说9V-9.9V叫H,0.1V-1V叫L,这下大家满足了吧?
你还是有点烦,因为你考虑了两级电路相连的问题,前一级电路的输出推动后一级电路的输入,如果说因为某种干扰,使前级电路输出H时只到了8.9V,没上去,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人厚道,我体谅你的苦衷,我把H分成ViH和VoH,L分成ViL和VoL,就是分输入和输出了,输出咱不变,还是那个范围,输入我放宽了,从70%Vdd到Vdd-0.1V都叫H,从Vss+0.1V到30%Vdd都叫L,现在你那8.9V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后级电路从7V到9.9V都接受。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掌声呢?
下一个问题,咱要看“70%Vdd到Vdd-0.1V”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宽了,这与Vdd有关系,Vdd是10V咱已经知道了,Vdd是15V呢?这范围是10.5V到14.9V,比7V到9.9V要宽。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噪声容限(VnH/VnL)”,那是宽好还是窄好呢?我认为应该是宽好,因为那个“干扰源”给你的电路施加的影响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都有可能,所以为了尽量适应更多的情况,噪声容限应取宽,或者说Vdd应该取得高一些好。

网友G:
说它大于30%是说他有这个能力,,就像说你能跑超过100公里,,表明你有这个实力,,并不代表说你能跑100000000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