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3-06-25):
读写数据时候如果有意外中断,会导致数据出错,怎么才能在不关闭中断的前提下可靠读写数据。且不影响程序的实时性。

楼主: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读写什么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什么器件

用51单片机模拟iic总线读写eeprom。

网友A:
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呢,我有一款产品,每分钟存储一百多次,都是在主循环里处理,被打断那是肯定经常发生的

网友A:
是存储用的某个变量被中断修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呢,我有一款产品,每分钟存储一百多次,都是在主循环里处理,被打断那是肯定经常发生的 ...

我这个程序要求定时器100us中断一次,这个中断纯粹是为了模拟出一路pwm做呼吸灯效果。pwm呼吸灯频率100Hz从最暗到最亮要做100级的梯度。所以选的100us的定时器中断。还要模模拟iic读写,定时器的中断会影响通信。偶尔会读出错误的数据。当然程序中还要扫按键,数码管。不过这个不是很主要。

楼主:
当然我可以把呼吸灯的pwm频率降低些。做到50Hz,低于50Hz会有闪的感觉。那样100阶的pwm,也需要定时器200us中断一次。有时任务多,还是会出现任务做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存储用的某个变量被中断修改了吧

数据读写函数用的相关变量定义的是局部变量。这个存在堆栈中容易出现被修改的问题。如果改成局部静态变量,虽然不会被修改,但是会有通信挂起的风险阿。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B:
在通讯中加入数据的简单校验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