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宽电压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我有个上限26v的直流信号员,要采集,如果使用传统的电阻分压,在测量范围内会造成很大误差,因为参考电压仅为2.2v,如果提高参考电压能否解决在测量范围两端的误差减小的问题,例如使用5v?,还有就是我要采集出26v以下所有电压

网友A:
看你要采的精度是多少,AD的电压范围,另外你的AD是几位的,你自己计算下精度
26V 分压 进运放,放大倍数0.2 差不多就是5.2V  自己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