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0discovery ST-LINK/V2 不能烧录程序了

楼主(2013-06-25):
请教香版主一个问题
我有一块STM32f0discovery ST-LINK/V2  用KEIL  MDK4.53  可以烧录程序 使用了几个月一直都正常,直到上周我装了 STM8Sdiscovery 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了?
STM8S,跟STM32F051是装在同一个USB口上,这个是不是有影响了?
很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其它软件试试:比如STVP

网友B:
你是不能烧写STM32还是STM8:

网友B:
用ST-LINK Utility看是否能连接到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主几位
现在是STM32f0discovery ST-LINK/V2    不能用KEIL MDK 4.53烧录
STM8Sdiscovery 用STVP 可以烧录,板上自带有ST-LINK/V2

网友A:
可以看看STM32f0discovery ST-LINK/V2    用STVP 烧录,行不行?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顶起来

网友D(2014-03-06):
LZ后来解决了吗?我现在是电脑曾经装过L0的DISCOVERY,现在F4的discovery不能用了...跟你那个一样的表现...只能把板子插在电脑上再开机能连上,但是再插一次又不能用了......不是硬件的问题,在虚拟机里能用,是不是驱动之间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