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商是如何进行PCB阻抗控制的?

楼主(2013-06-25):
PCB厂商是如何进行PCB阻抗控制的?
在PCB Layout阶段工程师需要做哪些工作?
如何和PCB厂商进行配合?

网友A:
我是做PCB的,进行阻搞控制我不知道,但可以告诉你, 你只需要把需要阻抗的线路标识出来,告诉PCB厂商,他们做会按照你的阻值要求做出来的。如果有兴趣了解和学下,可以加我。

我的联系方式:QQ:51903064  phone 18682200819  E-mail  luojianww123@163.com

网友B:
我是业务所以 我只了解,客户的gerber资料有阻抗控制,

我们厂会有工程师 用软件好像就是可以算出来 叠构 线宽是否满足不

一般EQ里也会说明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B:
有问题可以QQ skype联系我。

QQ:87781655

skype: mll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