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SB转232线的驱动?型号为HL-340?

楼主(2013-06-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正好我有  你装上试试  如果不行   就需要看看是不是341的

网友A:
驱动装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好了没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你给的也用了,还是没有装好?  不知道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你给的也用了,还是没有装好?  不知道原因啊?

不应该啊  我用的是CH341   给STC单片机下载过程序  完全好用的啊
你确定硬件没问题  插上USB后会提示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我用的是CH341   给STC单片机下载过程序  完全好用的啊
你确定硬件没问题  插上USB后会提示没 ...

把你给的程序点击INSTALL完成后,再把CH341 的USB接口插到电脑上,提示要安装硬件驱动,选自动安装,过很长时间安装错误,点击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项能看到端口,但打了个黄色问号,中间重启也试过了,也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给的程序点击INSTALL完成后,再把CH341 的USB接口插到电脑上,提示要安装硬件驱动,选自动安装,过很 ...

那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我的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我的是XP

我的也是XP系统,纠结啊,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