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波形解码

楼主(2013-06-25):
用了国外代理上网,图片、附件传了几次都失败了。
需要解码的波形的两种基本单位:
a、4个脉冲波的总时间为4.6us
b、低电平时间4.6us

ab表示逻辑 1 ,ba表示逻辑 0 ,也就是说在一个逻辑电平(逻辑 1 或者 逻辑 0 )的单位时间内(9.2us),前4.6us 的波形决定是逻辑 1 还是逻辑 0 。数据开始信号是的波形是:ab(逻辑1),结束信号的波形是 bb(9.2us的低电平)。

现在我使用的是 4.6us 定时读取电平信息,在开始信号判断正确的情况下,数据都能正常解码。但是很多时候开始信号会判断错误。各种前辈们给些指点吧。

还有个问题:波形a(4个脉冲波的总时间为4.6us)能否经过一些简单的硬件电路变成  4.6us的高电平 。

网友A:
是不是曼彻斯特解码呢   我们用cpld解码过
首先你要看你的波形是否较好  如果毛刺或不整齐   那就需要过零检测或者整形一下
如果波形还好   用定时器接收肯定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累计误差
我建议你用更高的频率去采样  通过采用脉冲个数   放个阈值去比较
这样就能解析出数据呢

网友B:
用上升沿捕捉再加定时器,应该误码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