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 波形变形了??

楼主(2013-06-25):
CVBS 接了后级后波形就失真的,变烂了:同步头歪了,幅度衰减了好多,那些亮色的成分好像也变型了,能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么?

上图是接后级之前和之后的波形对比,有空就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谢谢啦!

网友A:
用的滤波器的相频特性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滤波器的相频特性太差了吧

这有可能呢。。。

网友B:
楼主加个SGM9114或者SGM9111基本就能解决了

网友C:
还可能是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找出来了,滤波电路的参数的问题,

网友B:
哈哈,如果用集成芯片,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况且现在集成芯片也才不到0.4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