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GSM模块的PCB,单层的可以吗?

楼主(2013-06-25):
买了两个GSM模块,想玩起来,DIY条件下只能制作单面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一个是有方的M590E,邮票孔封装,一个是索爱GR47,1.27MM插针输出。
可以的话,一般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PCB天线,天线部分走线注意,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PCB天线,天线部分走线注意,尽量短

谢谢。我正是想在PCB上走天线,大致上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B:
1、天线走线不宜过长,越短越好;
2、天线不宜走过孔,不宜直角走线;
3、有些天线要求走一段阻抗匹配的线。具体需要看模块资料有没有要求。

网友C:
可以的,注意天线的阻抗匹配,还有电源也是重点

网友D:
我司是深圳专业从事PCB印制电路板工厂,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等认证,应用于平板电脑、数码科技、通迅医疗,金融及家用电器等广泛领域,工艺能力及质量有保障,希望在这能结识各位朋友,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

QQ:51903064  phone 18682200819  E-mail  luojianww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