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低电压输入的PSE芯片吗

楼主(2013-06-25):
我目前板上有一个19V电源,想利用它做一个PSE,看了很多PSE芯片资料都要求输入电压为33V~55V。请问有低电压输入的PSE吗?或则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转换一下就是了,一般是负电源输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