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C语言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1,C 语言不像其他高级语言(比如VB),没有动态数组的概念,所有的数组一旦定义,就不可以改变他的大小。

这个说法对吗?如果我要把数组中的数去掉一个,然后把数组减一位,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只能自已处理了,用动态内存分配吧

网友B:
你这样定义呀 int a[]

网友C:
数组大小在编译完成以后是固定的,你不可以在运行态的时候去减。
要实现你那个功能,你自己建个指针去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D:
定义数组一定要指定大小的!给你这么大的空间,你不想用这么多自己控制好就行!反正它就在哪里,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E:
编译的时候,数组元素个数是一个定值

网友F:
C语言,在定义数组时,必须要指定长度,如果你需要的内存不能固定长度,可以动态申请内存

网友G:
试试GNU C编译器,看看有没有动态数组。

网友H:
语言本身不支持动态数组
但是可以通过间接方式做到

建立一个结构体
用来保存动态数组的首地址指针和长度信息

在需要的时候,通过malloc分配一块内存
动态数组的原内容如果需要保存的话,使用memcpy复制到新分配的内存中
释放原数组的内存空间
将新内存空间和长度信息加到动态数组结构体中

网友I:
动态数组,用malloc等等,自己维护数据结构。这样做容易出错,不过在单片机上这种动态数组的需求应该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定义呀 int a[]

这样不叫动态分配空间,你不写大小,只是编译器会在编译阶段替你计算出大小。真正程序运行过程中空间是不会变的。

网友J:
用链表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