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大牛。。

楼主(2013-06-25):
本人正在做一个马达控制电路,用的是18V的直流电机。我想知道直流电机堵转电流和负载电压有没有关系?当我调整占空比时,电机两端的电压会变化。如果堵转电流会随电压变化,因为在输出回路中的采样电阻是固定值,采样的电压经AD转换后会值就会不同。那么我是不是要针对不同的占空比设置不同的阈值来控制马达的停转??

网友A:
占空比一般是固定的。

楼主:
因为我还有个调节速度的功能,所以占空比会变化。你的意思是让我占空比不变,改变PWM周期?还是??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占空比下。速度不同,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去采样输出回路的电流,然后经AD到MCU,经mcu控制马达停转,即最后采样值和阈值相比较,这个阈值就是堵转电流。。。我的问题是不同的速度下,堵转电流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堵转电流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