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3-06-25):
现在想做个恒流源,电流检测20mA到2000mA,因为这个电流范围比较大想不到好的检测方法,也不知能有没有特定的芯片可以做到,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差别达100倍, 在小电流的时候, 精度会相对偏低了.
不知道楼主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但总的来说, 电流并不大,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我感觉用常规的手段, 比如取样电阻, 应该还是能够满足的

网友B:
好资料,果断收藏一份,多谢楼上。

网友C:
采样电阻搞个1欧姆
电压对应20mV-2000mV 搞个运放跟随下
再搞个12位的AD  4096  差不多了

网友D:
可以用多个采样电阻串联,然后通过切换采样点的办法来调节量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深圳业展电子 采样电阻

康铜丝采样    温漂很小  好资料  顶

网友E:
呵呵  是不是QQ群上交流过

网友G:
采样电阻就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多个采样电阻串联,然后通过切换采样点的办法来调节量程。

万用表的方案,精度还能得以保证~~:lol

网友I:
串两个采样电阻,一个大,一个小,差分放大。然后在AD测量。

网友J:
我们当时做直流电子负载的时候,就是用康铜丝,可惜其温度漂移也大,应该有50ppm吧,最后用了威世的采样电阻,才10ppm,顿时秒杀康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