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集成的音频编解码芯片VS1005/VS1205/VS8005资料分享样品

楼主(2013-06-25):
VS1005 是一片灵活的音频平台器件。它基于
VS_DPS4 构件,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DSP(数
字信号处理器)核心。在独立应用中,数字接口
提供了灵活的外部器件访问。在复杂的音频处理
系统中能灵活地输入输出音频数据。模拟接口提
供了高保真的音频输入和输出,例如控制ADC
可以作为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VS1005 拥有8Mbit(1MByte)VLSI 或定制方或
第三方定制的嵌入式FLASH 存储器。固件和硬
件设计上在保护模式下完全禁止访问FLASH 存
储器。编程后,VS1005 可以从嵌入式存储器启
动,从而充当一个完全定制的独立音频处理器

模拟硬件特性
·3通道24 位音频ADC
·双24 位音频DAC
·30Ω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内置麦克风放大器
·RDS 立体声调频无线电接收机
·10 位ADC,3-5个外部输入
·单电源操作,内置四个可编程调节器

数字硬件特性
·100MIPS VS_DPS4 处理器核心
·128KB(32 千字)程序RAM
·128KB(64 千字)数据RAM
·受保护的8Mbit FLASH(可选)
·USB2.0高速设备/主机(480Mbit/S)
·I2S 和SPDIF 数字音频接口
·EEC 模式的NAND FLASH接口
·SD 卡接口
·2路SPI 总线接口
·10BaseT 以太网控制器
·UART 接口
·所有数字引脚均为用户可配置通用IO
·灵活的时钟选择,默认12.288MHz下操作
·内置数字逻辑使用的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电池备份存储的实时时钟RTC
·里德-所罗门纠错
·通过JTAG 可以使用VSIDE 进行硬件调试
固件特性
·解码: MP3,WMA,OggVorbis,AAC,
HE-AAC,FLAC,WAVPCM
·编码:MP3,OggVorbis,WAVPCM
·对SD 卡和NABD FLASH的文件读写
·FM 调谐器和RDS 解码器
·USB 主、从库
·电阻触摸屏图形显示
·大规模音频信号DSP 库
·以太网IP 协议栈
·灵活的时钟选择,默认12.288MHz下操作
·内置数字逻辑使用的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电池备份存储的实时时钟RTC
·里德-所罗门纠错
·通过JTAG 可以使用VSIDE 进行硬件调试

楼主:
VS1005数据手册。
VLSI系列最新推出的VS1005/VS1205/VS8005三款
分别为:VS1005G-Q
VS1005G-F-Q
VS1205G-Q
VS1205G-F-Q
VS8005G-Q
VS8005G-F-Q
VLSI系列最新推出的VS1005/VS1205/VS8005三款,具体功能方面大同小异,他们共用一个PDF,具体区别只在于:VS1205具有MP3编码及解码功能;VS1005只具有MP3解码功能而没有MP3的编码功能;而VS8005不支持MP3播放。关于三颗型号的尾缀方面,有带F与没带F的区别:带F的表示芯片内置有受保护的8M的FLASH,不带F的则没有内置该FLASH。

楼主:
VS1003的模块,放音录音效果不错,分享电路和驱动程序 stm32+fatfs+vs1003(驱动程序)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申请来的?能否分享下申请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申请来的?能否分享下申请的经验啊??

:sleepy:我们是代理这个芯片的

楼主(2013-08-05):
VS1005 是一片灵活的音频平台器件。它基于
VS_DPS4 构件,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DSP(数
字信号处理器)核心。在独立应用中,数字接口
提供了灵活的外部器件访问。在复杂的音频处理
系统中能灵活地输入输出音频数据。模拟接口提
供了高保真的音频输入和输出,例如控制ADC
可以作为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VS1005 拥有8Mbit(1MByte)VLSI 或定制方或
第三方定制的嵌入式FLASH 存储器。固件和硬
件设计上在保护模式下完全禁止访问FLASH 存
储器。编程后,VS1005 可以从嵌入式存储器启
动,从而充当一个完全定制的独立音频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