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USB中应该有两根是电源线   一根+5V  一根是地  另两根是数据线吧
我用这两根线的5V 给5050贴片LED供电    为什么LED是闪一下  然后变的亮度很低?
我是把5050,456接一起+ ,123接地     电阻100  200  1K  串联都会闪,不接也闪
这是为什么呢?线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功率不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功率不够的原因

我USB是插电脑上的    电脑USB口输出功率有多少W呢    5050  不才0.2W嘛  问题应该不大吧?
我不清楚哎
求解释

或者我应该怎么弄加大功率输出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USB是插电脑上的    电脑USB口输出功率有多少W呢    5050  不才0.2W嘛  问题应该不大吧?
我不清楚哎
...

我知道了,是这样的子,这条USB线有问题   地线是不通的,所以黑线和红线测不到电压
然后测白线和红线是5V我就把白线当成是地了
白线是数据线的地   不是电源的地

网友B: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换跟线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换跟线再看看。

直接拆了USB的头
重做一根

网友C:
USB接口线颜色定义
一般的排列方式是:红白绿黑从左到右
定义: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黑色-地线 -GND、Ground

网友D:
不太清楚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