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触发器分频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5):
设初始D触发器Q输出1,反相Q输出0,这个0肯定到了D端,所以CLK一个边沿后,这个D端的0就输出到Q端,反向Q端输出1,这个1又到了D端。。。。。。

所以D触发器这样连接是个“T触发器”,做2分频,就是CLK端输入两个脉冲,Q端只能出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初始D触发器Q输出1,反相Q输出0,这个0肯定到了D端,所以CLK一个边沿后,这个D端的0就输出到Q端,反向Q端 ...

确实分频了。后边的门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分频了。后边的门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图中门电路符号错误。
CD4011是与非门,图中是或非门。
欲讨论“有什么作用”,与非门和或非门作用恰相反。
不把倒底是与非门还是或非门搞清楚,无法讨论。

网友C:
看上去是为了调整脉冲宽度。

网友D:
对过高的频率不输出脉冲。
分频后的方波高电平时间如果小于RC的延时的话,4011两输入端就不会同时出现高电平,所以其输出也就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E:
    后面的非与门延时输出作用。D触发器输出脉冲经RC积分延时,当C的电压上升到门阀时,两个输入端才同时高电平,非与门就输出低电平触发随后的非门(非与门两个输入端接在一起没有特殊意义,估计是用一块4x双非与门的集成块)输出高电平。

网友F:
输出脉冲宽度不会随输入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输出接RC低通滤波,
则可直接得到与频率成正比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过高的频率不输出脉冲。
分频后的方波高电平时间如果小于RC的延时的话,4011两输入端就不会同时出现高电 ...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E:
6楼的分析是对的。诸如“毛刺”一类的窄脉冲,电容还没有上升到门阀值就消失,门电路的状态就不改变,也就消除这样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懂你的意思

仿真一下,使用不同频率方波输入,就知道了。

网友G:
如果要滤除高频,非门应该接在电容两端,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B:
20k电阻,0.22uF电容,这个时间常数可不算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滤除高频,非门应该接在电容两端,构成低通滤波。

  不是滤除高频,是滤除窄脉冲。如果脉宽能够保持到电容上升到门阀值之后,门电路就能翻转。

网友H:
要滤除高频,非门应该接在电容两端,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G:
明白了。
我把这个非门看成差分运放了。

网友I:
产生死区的电路

网友B(点评):
但是RC的时间常数太大了。死区时间这么长,只可能工作于非常低的频率。

网友E:
   楼主没有给出工作频率,只能猜谜语一样猜测。
  按照电路设计,输入端的R2=5K和C1=0.22uf的常数来推测(后面的R5和C3常数是4分频的信号计算,所以4倍于前面的常数)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应该大于1.1ms,如果以50%占空比算,周期2.2ms,实际工作频率比这个计算要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给出工作频率,只能猜谜语一样猜测。
  按照电路设计,输入端的R2=5K和C1=0.22uf的常数来推测 ...

输入是50hz的交流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是50hz的交流信号

输入是这个的话,18楼的答案就是最准确的答案!

网友J:
刚刚学习数电里的触发器   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产生死区的电路

什么叫产生死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