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Qtouch

楼主(2013-06-25):
本人正在研究Xmega的Qtouch Library,程序开始时加qt_reset_sensing();触摸键就失灵了,不加qt_reset_sensing();就正常,(调用qt_reset_sensing();后重新使能了各个通道),为啥加了就不行呢?或者说怎么用这个函数呢?

楼主:
void qt_set_parameter(void)
{
        qt_config_data.qt_recal_threshold = DEF_QT_RECAL_THRESHOLD ;
        qt_config_data.qt_di = DEF_QT_DI;
        qt_config_data.qt_drift_hold_time = DEF_QT_DRIFT_HOLD_TIME;
        qt_config_data.qt_max_on_duration = DEF_QT_MAX_ON_DURATION;
        qt_config_data.qt_neg_drift_rate = DEF_QT_NEG_DRIFT_RATE;
        qt_config_data.qt_pos_drift_rate = DEF_QT_POS_DRIFT_RATE;
        qt_config_data.qt_pos_recal_delay = DEF_QT_POS_RECAL_DELAY;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brust_flag=0;
        sys_clk32M_init();
        io_init();
        OLED_Init();
        Qtouch_Timer_init();

        SNS_array[0][0]= 0x54;
        SNS_array[0][1]= 0x00;
        SNS_array[1][0]= 0x28;
        SNS_array[1][1]= 0x00;

        SNSK_array[0][0]= 0xa8;
        SNSK_array[0][1]= 0x00;
        SNSK_array[1][0]= 0x50;
        SNSK_array[1][1]= 0x00;
        Fill_RAM(0);
        Search_Table_Display(1,32,0,Xlevel);

        qt_reset_sensing();

        qt_enable_key(CHANNEL_0,AKS_GROUP_1,20,HYST_50);
        qt_enable_key(CHANNEL_1,AKS_GROUP_1,20,HYST_50);
        qt_enable_key(CHANNEL_2,AKS_GROUP_1,20,HYST_50);
        qt_enable_key(CHANNEL_4,AKS_GROUP_1,20,HYST_50);
        qt_enable_key(CHANNEL_3,AKS_GROUP_1,30,HYST_50);

        qt_init_sensing();

        qt_set_parameter();

        TCC0_CTRLA = TC_CLKSEL_DIV64_gc;
        PMIC_CTRL |= PMIC_HILVLEN_bm|PMIC_MEDLVLEN_bm|PMIC_LOLVLEN_bm;
        sei();
    while(1)
    {

                if(qt_measure_flag)
                {
                        qt_measure_flag = 0;
                         do{brust_flag = qt_measure_sensors(current_time_ms_touch)&QTLIB_BURST_AGAIN ;}
                         while(brust_flag);
                        Clear_Block_Area(1,1,0,127);
                         if (GET_SENSOR_STATE(0))  Search_Table_Display(1,0,1,Xlevel);
                         if (GET_SENSOR_STATE(1))  Search_Table_Display(1,1,1,Xlevel);
                         if (GET_SENSOR_STATE(2))  Search_Table_Display(1,2,1,Xlevel);
                         if (GET_SENSOR_STATE(3))  Search_Table_Display(1,3,1,Xlevel);
                         if (GET_SENSOR_STATE(4))  Search_Table_Display(1,4,1,Xlevel);
                }
    }
}
主程序代码,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可能做这方面的人比较少,不行就问问代理商吧

网友B:
没接触过  找fae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