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运行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6-25):
(图片)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但是不知道解决办法 每次都是关了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但是不知道解决办法 每次都是关了再来一次

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当你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上面的字 输到百度里面去大体查一下  我都没认为这是个事 哈哈 不影响使用 关了接着用 从来也没查过

网友B:
运行**软件时候,偶尔会出现此类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上面的字 输到百度里面去大体查一下  我都没认为这是个事 哈哈 不影响 ...

我查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说要重装系统,但是重装的话挺麻烦的,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软件时候,偶尔会出现此类错误。

嗯。

网友C:
0X000000该内存不能为read的解决方法 运行某些程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内存错误的提示,然后该程序就关闭。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以上的情况相信大家都应该见到过,甚至说一些网友因为不爽于这个经常出现的错误提示而屡次重装系统。相信普通用户应该不会理解那些复杂的十六进制代码。 出现这个现象有方面的,一是硬件,即内存方面有问题,二是软件,这就有多方面的问题了。 一:先说说硬件: 一般来说,电脑硬件是很不容易坏的。内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除非你的内存真的是杂牌的一塌徒地),主要方面是:1。内存条坏了(二手内存情况居多)、2。使用了有质量问题的内存,3。内存插在主板上的金手指部分灰尘太多。4。使用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内存,从而出现不兼容的情况。5。超频带来的散热问题。你可以使用MemTest 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 二、如果都没有,那就从软件方面排除故障了。 先说原理:内存有个存放数据的地方叫缓冲区,当程序把数据放在缓冲区,需要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函数”来申请,如果内存分配成功,函数就会将所新开辟的内存区地址返回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使用这块内存。这就是“动态内存分配”,内存地址也就是编程中的“光标”。内存不是永远都招之即来、用之不尽的,有时候内存分配也会失败。当分配失败时系统函数会返回一个0值,这时返回值“0”已不表示新启用的光标,而是系统向应用程序发出的一个通知,告知出现了错误。作为应用程序,在每一次申请内存后都应该检查返回值是否为0,如果是,则意味着出现了故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挽救,这就增强了程序的“健壮性”。若应用程序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它就会按照“思维惯性”认为这个值是给它分配的可用光标,继续在之后的执行中使用这块内存。真正的0地址内存区储存的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中断描述符表”,绝对不允许应用程序使用。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操作系统下(如DOS),写数据到这个地址会导致立即当机,而在健壮的操作系统中,如Windows等,这个操作会马上被系统的保护机制捕获,其结果就是由操作系统强行关闭出错的应用程序,以防止其错误扩大。这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的内存不能为“read”错误,并指出被引用的内存地址为“0x00000000“。内存分配失败故障的原因很多,内存不够、系统函数的版本不匹配等都可能有影响。因此,这种分配失败多见于操作系统使用很长时间后,安装了多种应用程序(包括无意中“安装”的病毒程序),更改了大量的系统参数和系统档案之后。 在使用动态分配的应用程序中,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程序试图读写一块“应该可用”的内存,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预料中可用的光标已经失效了。有可能是 “忘记了”向操作系统要求分配,也可能是程序自己在某个时候已经注销了这块内存而“没有留意”等等。注销了的内存被系统回收,其访问权已经不属于该应用程序,因此读写操作也同样会触发系统的保护机制,企图“违法”的程序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操作终止执行,回收全部资源。计算机世界的法律还是要比人类有效和严厉得多啊!像这样的情况都属于程序自身的BUG,你往往可在特定的操作顺序下重现错误。无效光标不一定总是0,因此错误提示中的内存地址也不一定为 “0x00000000”,而是其它随机数字。

网友C:
一句话,无伤大雅的
某个软件 对虚拟内存的分配 读写 出错 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000000该内存不能为read的解决方法 运行某些程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内存错误的提示,然后该程序就关闭。  ...

谢谢,版主介绍的如果是软件方面的故障,怎么解决呢,我看了版主回复,只有原理方面,但是怎么解决呢,我电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不固定啊,有时候是打开这个,有时候是打开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无伤大雅的
某个软件 对虚拟内存的分配 读写 出错 罢了

是的,但是电脑时不时的弹出这个错误,总让人心里不爽

网友D:
很多人常遇到过 这种情况。
各种百度后,原因无非是:用了**的软件,内存质量有问题。
一般就是能忍则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常遇到过 这种情况。
各种百度后,原因无非是:用了**的软件,内存质量有问题。
一般就是能忍则忍 ...

嗯,也是

网友C:
1:硬件上 你的虚拟内存设置的区域 稍微大点,比如物理内存2G 虚拟内存设置为4G 4096 一般设置在C盘 后续使用中 安装的软件 等人为操作电脑 写入文件不要放C盘
   空闲的时候 经常整理下C盘 磁盘整理
2:对于某个经常弹出的 看下是什么软件,卸了重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硬件上 你的虚拟内存设置的区域 稍微大点,比如物理内存2G 虚拟内存设置为4G 4096 一般设置在C盘 后续使 ...

嗯,好的,谢谢,

网友E:
我的电脑刚才也出现了,双击“我的电脑”出现的

网友F:
9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哎都是高手呀,佩服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发生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H:
版主讲得很透彻啊,赞一个!

网友I:
内存溢出了,重启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