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续高电平和低电平宽度计算及显示

楼主(2013-06-25):
  基本思路: 现在有两个连续的信号 宽度(0-100S之间 不定) 如何通过INT0/INT1及T1在一个到2个周期内把宽度时间读出来(这之间数码管显示任何,黑屏),并且第三个周期开始 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求思路,我自己写的单路(单独高电平或低电平)程序 发现不好用。请高手指点下: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1.H>

sbit LED = P1^0;
sbit POS1 = P1^7;
sbit POS2 = P1^6;

unsigned int COUNT, NUM = 1;
bit EX_INT0_FLAG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while (t--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TEN, INDIV;

    TEN = TEMP / 10;
    INDIV = TEMP % 10;

    POS1 = 1;
    Delay (5);
    POS1 = 0;
    P2 = table[INDIV];
    Delay (5);
    //P2 = 0XFF ;

    POS2 = 1;
    Delay (5);
    POS2 = 0;
    P2 = table[TEN];
    Delay (5);
   // P2 = 0XFF ;

}

void main ()
{
    TMOD = 0X09;      // 01  GATE =1
    TH0 = 0X00;
    TL0 = 0X00;
    EA = 1;              //IE = 0X81
    ET0 = 1;
    EX0 = 1;
    IT0 = 1;                //ÍⲿµÍµçƽ´¥·¢    TCON = 0x11;
    TR0 = 0;
    LED = ! LED;
   // Delay (5);
    while (1)
    {
       // if (EX_INT0_FLAG == 1)

        if (P3^2 == 1)
            {
                TR0 = 0;
               // EA = 0;

                if (EX_INT0_FLAG == 1)
                {
                    EA = 1;
                    TR0 = 1;
                    COUNT = NUM / 20;
                    if(NUM % 20 == 0)
                    {
                        Display (COUNT--);
                    }
                }
                else
                {
                    Display (20);
                    LED = 0;
                }
            }
        else
        {
           // COUNT = NUM / 20;
            LED = 1;
            EX_INT0_FLAG = 1;
            Display (0);
        }
       // Display (15);
    }
}

v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6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NUM ++;
}

void EX_INT0 (void) interrupt 0
{
    EA = 0;
    TR0 = 1;
    EA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MCU啦,下降和上升触发定计时算,最基本的要领没搞好就别想混水摸鱼啦。 ...

我用的89s51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