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停止再运行

楼主(2013-06-25):
现在在能STM32f103来控制直流无刷电机。但是直流无刷电机上电后正常启动,但是停止以后就不能再启动,如何进行很好的停止。大家有什么好的停止方法。怎么样在电机停止以后在启动

网友A:
停止后就不能启动了?那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B:
底层驱动中可能有bug   楼主   仔细查一查   呵呵

楼主:
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电流检测有谁能够没有。

网友C(2013-12-18):
你好,大哥,我刚接触无刷电机,可否给下QQ,请教问题

网友D(2014-05-26):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哥,我刚接触无刷电机,可否给下QQ,请教问题

额   你把这方面现在学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   你把这方面现在学会了吗?

你好,有问题可以多交流下 企鹅 一五一2五2六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