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时钟恢复电路

楼主(2013-06-25):
如何做时钟数据恢复电路,我准备做一个无线信号的收发器,对于信号的接收和发送都有了基本的方案,但是解调以后的数字信号怎么能够获取呢?看了资料说是可以利用时钟数据恢复电路,大家有没有具体设计过这种电路的的,请高人指点?本人工作是做应用软件的,对电路比较有兴趣,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学习,兴趣而已,谢谢

网友A:
怎么理解你说的”时钟恢复电路”
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不好发表意见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无线校准 修改时钟 那基本就都是软件的事情啊
电路上 时钟电路加单片机加无线接收模块  另一变 时钟电路加单片机加无线发射
把收到的数据写入寄存器,替换原来的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我想LZ说的应该是时钟同步:从设备和主设备都有CLK和DATA.无线只发送DATA,要想正确解读DATA的內容就要求主从设备的CLK一致…你发送DATA之前沒发送同步码吗?

网友C:
用数据信号的跳变沿来同步时钟。

楼主:
sunlight 说的用数据信号的跳变沿来同步时钟,就是指可以用NRZI编码数据,然后使用固定的01H作为数据的起始帧,接受方可以从中得到时钟信息吗? 有没有谁设计过,或者介绍一下那些芯片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D:
我在FPGA里实现过,并应用安防市场5年之久,非常可靠稳定。

楼主:
想自己用分立元件完成发送和接受机,自己是学软件的,不知道现实不,纯粹的学习,为兴趣
同时想多认识一些做无线通信的朋友,本人做安防,智能家居

楼主:
引用 网友E:
ZILOG8530

ZILOG8530 是串口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FPGA里实现过,并应用安防市场5年之久,非常可靠稳定。

FPGA  没有学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nlight 说的用数据信号的跳变沿来同步时钟,就是指可以用NRZI编码数据,然后使用固定的01H作为数据的起始 ...

这个是通信接收机的解决方案,需要做混频锁相,晶体滤波,延时等很复杂的,成本很高。

一般的低成本应用采用曼切斯特或PWM编码,同步头引导特征码判别起始位,单片机直接解码得到数据。

网友F:
可以用FPGA写代码,实现数字锁相环,提取时钟同步。也可以用一些算法,如Garden算法实现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