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汇编能不能像C那样分文件

楼主(2013-06-25):
:victory:能不能呢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啊,建立project时只要一个mian.c,然后在同一文件夹下编辑其他.c文件,用的时候在main.c里include,调用即可

网友C:
几年前,也试验过,没有弄出来,有结果了,也一起共享一下

网友D:
能啊,全局用global表示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你可以用文件包涵进来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global来声明全局变量及函数。一般在 MPLAB IDE 安装文件夹里 有示例例程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还不如你Include进来方便。

网友G(2015-04-24):
假如有好几千行代码在一个文件里面,你看着不头疼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