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放置汉字是倾倒的,求助各位!

楼主(2013-06-25):
(无正文)

楼主:
汉字如图

网友A:
这是因为字体格式不对,需要换一个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字体格式不对,需要换一个字体

我选的 True Type 宋体啊

网友B:
你换别的字体看还是否倾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别的字体看还是否倾倒?

倒着啊,肯定是哪儿设置不对。。。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用 tohoma字体
好像是这个,要么也是差不多这么写的字体,肯定就正过来了

网友C(2013-08-22):
这个地方改成这样

网友D:
没碰到过

网友E:
我也没碰到过呢。。。

网友F:
一个字一个字的输,然后旋转90度。:lol

网友G:
字体没有选对,不要选“@”开头的字体,下拉框拉到最后几排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