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问个问题,stm32 usb采集

楼主:
采用外部16位adc对信号进行100Khz的采样,然后用usb把数据(数据大小是100K*2字节)传输到电脑上
采用定时中断来对信号采样,
现在遇到问题是,如果发送的信号是直流,是没问题,但交流,问题就大了
30HZ
10HZ
这里为保证采样的时间准确,定时中断使用最高优先级
抓包数据显示

网友A(2013-06-25):
看上去丢数据了?
但是按理用BULK传输不应该丢数据的。

楼主:
我在定时中断里面经行数据处理大概在5us处理时间,而中断是10us一次,
这样在usb等到有64字节时进行传输,会不会和定时中断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丢数据了?
但是按理用BULK传输不应该丢数据的。

100k的采样率,stm32够用吗?

网友B:
100k,完全无压力啊
用dma来收集外部ad数据。

网友C:
对,要么dma,要么外部 fif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定时中断里面经行数据处理大概在5us处理时间,而中断是10us一次,
这样在usb等到有64字节时进行传输, ...

“定时中断里面经行数据处理大概在5us处理时间,而中断是10us一次”

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中断函数应该尽量短、小 才行。
如上面所说 ADC取数应该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完全无压力啊
用dma来收集外部ad数据。

采用spi传输方式,接收20位数据,还要在中断里面对数据处理,移位成16位,不知道dma方式如何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里面经行数据处理大概在5us处理时间,而中断是10us一次”

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中断函数应该 ...

好吧,我慢慢来啃dma,再问下 USB_SIL_Write(EP1_IN, data35, 64);这个函数执行一次需要多少时间,标准48M USB?
还有为什么 USB_SIL_Write(EP1_IN, data35, 64);和 USB_SIL_Write(EP1_IN, data35,1024);循环执行的时候 抓包软件显示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spi传输方式,接收20位数据,还要在中断里面对数据处理,移位成16位,不知道dma方式如何进行 ...

spi传输方式可以考虑用DMA,接收到16次(或者32次之类的)数据后,在主程序里进行移位处理,然后再通过USB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