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A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使用CS5460A遇到DRDY标志无法置位,初始化后启动转换,CRCY标志正常,还有其它一些状态标志也有变化,也可以读出转结果,就是DRDY标志始终不变,查了好久没找到原因,希望那位熟悉此IC的朋友能给我些建议,谢谢

网友A:
找技术支持啊。就在上海

楼主:
版主怎么啦?

网友B:
看资料手册,CS5460应该是用量很大的一个IC。或许是那个地方的时序操作不对。

网友C:
这个IC我一年要用50K左右,好用

楼主:
确实是时序搞错了,读寄存器的时序搞错了,能写,也能读,但是读的时候错位了,导致最高位始终为0

网友D(2013-07-27):
我也挺喜欢用CS5460A,但是我买价钱怎么要10多块钱一片呢,后来改用别的了,才2,3块钱,请问大家多少钱能买到。

网友E:
我印象中CS5460A在05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出来,价格也才6~7元一片。CS5460的I通道测量精度很不多,如果不做电表直接用这个测量在当时也是性价比极高的adc.

现在我应该少于五元了吧。

网友F(2014-08-30):
引用 网友D:
我也挺喜欢用CS5460A,但是我买价钱怎么要10多块钱一片呢,后来改用别的了,才2,3块钱,请问大家多少钱能 ...

怎么用的呢

网友G(2014-10-11):
柏巨电子是锐能微的代理商,产品主要用于仪器仪表和电表上面的,性价比还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
QQ553373605
EMAIL:ZHBJDZ@126.COM

网友H:
锐能微最大的代理商,产品主要用于仪器仪表和电表上面的,性价比还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
QQ604170839

网友I(2015-04-09):
版主能不能指导下, 我的sdo一直都是0

网友J(2017-06-27):
你好  我最近也是想使用这款芯片  可以请教下你吗?

网友K(2021-04-16):
CS5460A这个芯片能读出有功率和无功功率吗,
能不能测试出交流电路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