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IGBT驱动板 高电压的时候脉冲出现干扰

楼主(2013-06-25):
先不多说上图
主控板是做APF的,这个是直流电压800V时,脉冲会有毛刺出现,但是在进行低压调试时,即直流侧电压为50V(这个50V是一个直流源,直接加在大电容两端,只做逆变),脉冲不会出现这种很大的毛刺,当然也不排除没有毛刺,只是看不出来。
因为IGBT是英飞凌的,直接买的英飞凌的驱动板型号是2SP0115T。2SP0115T上面是用一个20针的简易牛角连接器与外接相连,而我的板子出来的端子是菲尼克斯的那种5.08绿色端子,中间就需要一个转接板,图中的黄色是测的直接板子出来的脉冲,蓝色是信号到转接板上的脉冲,转接板只是起一个绿色端子转20芯排线的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见这方面的问题,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问题还有不清楚的,小弟可以再补充。
补充一句 脉冲是15V的 用的是差分探头测的。

网友A(2014-02-18):
Concept的驱动板2SP0115T就这个样子

网友B:
差分探头串入了干扰,将差分探头双绞在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