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3-06-25):
当给INT0高电平时,竟然触发了中断
#include "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10s 56320
#define _15s 51712
#define _20s 47014
#define _30s 37888
unchar flag;
unint cnt;
unchar sbuff[5];
unint time;
sbit R_EN=P2^4;
void delay();
void shot_delay();
void init();
void timer0_confi(unint x);
void main()
{
        unchar k;
        init();
        while (1)
         {
           if(flag==1)
           {
                      flag=0;
                   for(k=0;k<5;k++)
                   {
                            SBUF=sbuff[k];
                            while(!TI);
                            TI=0;
                    }

                    if (sbuff[0]==0x01)
                        {

                       switch(sbuff[1])
                                {
                                        case 0x01: time=_10s;break;
                                        case 0x02: time=_15s;break;
                                        case 0x03: time=_20s;break;
                                        case 0x04: time=_30s;break;
                                        default:   time=_15s;break;
                                }
                           timer0_confi(time);
                           switch(sbuff[2])
                           {
                                        case 0x02:        P1=0x0A; break;
                                        case 0x01:  P1=0x10;cnt=0; break;
                                        default:P1=0x10;break;
                           }
                           ET0=1;
                           TR0=1;

                        }

              }
          }
}
void init()
{
        unchar i;
        P1=0x10;
        SCON=0x50;
        TMOD=0x21;//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0xFD;//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ET1=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1;         //打开定时器1
        TR0=0;        //定时器0
        ET0=1;  //开放定时器0中断
        R_EN=0; //485接收使能
        shot_delay();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REN=1;  //串口允许接收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shot_delay();
        EX0=1;//打开外部中断
        IE0=0;//关闭中断请求
        IT0=1;//选择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
        for (i=0;i<5;i++)//初始化接收缓存
                        sbuff[i]=0x00;
        time=_30s;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0;
        P1=0x0A;
        ET0=1;
        TR0=1;
        IE0=0;

}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不会吧?那保持高电平,不是一直中断了?这么老的MCU,还是检查下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那保持高电平,不是一直中断了?这么老的MCU,还是检查下程序吧

后来发现是电平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