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亦心请进,今天又遇一棘手问题,顺便总结上次经验

楼主(2013-06-25):
这是一个脉冲充电器,外壳上写的空载输出55V,输出电压有波动属正常,固定不变属故障,可是我实测却有74V,而且电压是固定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次级那个长条状的芯片是什么芯片?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电源,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指教,而且初级的431也不一样,这个431是不普通的长两倍,写着Y431,跟电容的高度差不多了。次级有7805和那个芯片,请大家提供一下思路怎么检修。
关于上次改变压器的事,我又做了几次实验,凡是基于3842的电源,要想改输出电压,只需要改TL431的第一脚电阻即可,阻值越大输出电压越高,阻值越低输出电压越低,但输出电压低于20V的时候,会出现打嗝现象进入保护,无需改变压器也能实现调压。

网友A:
:funk:又是这种标题,很吓人。。。
1,无图无真相,(:$俺也木搞过)
2,改电阻能改电压的前提是在PWM调节范围内且VCC不过/欠压,低于20V不行,是IC的VCC欠压了,让你改变压器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种标题,很吓人。。。
1,无图无真相,(俺也木搞过)
2,改电阻能改电压的前提是在 ...

有图啊,你刷新看看,图比较大,有3M多,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IC上面的字,你刷新看看

网友A:
后面那个是2051  MCU  如果这个坏了,你基本恢复不了,除非你搞到程序自己写一片换上
不过可以把这部分去掉,改成和你上次修的那种充电器。

网友B:
图上iC的型号贴上来!可帮你分析!…

网友C:
先把灰尘洗干净,病好一半

网友D:
真懒,第一件事就应该清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