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有条件赋值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6-25):
edge, os, RS, se, ST
各位大虾:
       今天调试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实在想不通,请高手指点: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rst) begin
                        shift_total <= 960;
                end
                else begin
                        if(gap_Hor) begin
                                shift_total <= 2000;
                        end
                        else begin
                                shift_total <= 1000;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50M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
         end
         else  begin
                   shift_num <= shift_num +1;
                  if(shift_num == shift_total) begin
                           flag_shift_ready <= 1;
                           shift_num <= 0;
                     end
         end
     end

设计本来的目的,是可以通过信号gap_Hor的状态,来修改shift_total的值,从而可以控制flag_shift_ready等于1的时间
可是现在的结果是gap_Hor状态肯定是改变了,shift_total好像也更改了,但是flag_shift_ready还是shift_total等于1000时的状态

不知表述的是否清楚,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从逻辑来判断:
情况1:gap_Hor为0,shift_total为1000,当shift_num为1000时,flag_shift_ready为1。
情况2:gap_Hor为1,shift_total为2000,当shift_num为2000时,flag_shift_ready为1。

楼主:
是的,可是现在的结果  不管gap_Hor为什么状态,现象总是shift_num为1000的现象
所以,头都大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flag_shift_ready在变为1后就结束了,不会再改变。

网友A:
shift_num没有初始化。1-1000是1000个计数值,1001-2000也是1000个计数值。

网友A:
你试试在rst时将shift_num也设成0。也许是0-1000计数的时间和1000-2000的计数时间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在rst时将shift_num也设成0。也许是0-1000计数的时间和1000-2000的计数时间是相同的。 ...

谢谢,问题快解决了,是自己的原因,逻辑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gap_Hor的状态有点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快解决了,是自己的原因,逻辑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gap_Hor的状态有点问题,十分感谢! ...

恭喜,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快解决了,是自己的原因,逻辑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gap_Hor的状态有点问题,十分感谢! ...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