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5):
FPGA设计,在写完代码后,功能仿真时定义的信号在仿真器中很容易定位和寻找。在映射后仿真或布局布线后仿真时,无论是在ISE还是在Modelsim中,都有一大堆信号出现,要定位或查找自己关心的信号很难。最近在映射后,我发现找不到我需要关心的读命令信号。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可以比较容易自己关心的信号,进行仿真时的观察吗?

网友A:
在quartus中原来有design entry过滤条件,不知道在ise中有没有
不过对于pin信号,在信号表里很容易就找到的,好像没有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B:
直接例化chipscope,不是使用插入。
modelsim到后仿的时候也就乱了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ISE自带的仿真器在后仿的时候也有好多我并不关心的信号。

楼主:
举个例子:我用三个子模块A,B,C在顶层top中组成一个电路。top中定义了一个读使能信号wr_en,这个信号是B模块的输入信号。top使能wr_en,同时给B模块一个clk,B模块在测到wr_en有效,并在clk同步下,将自己处理好的数据传给top。
综合完成后,做行为级的仿真(我只关心wr_en信号和clk信号),通过。在映射后再仿真,这时仿真器的信号观察里没办法添加wr_en信号(因为我找不到wr_en这个信号,不管是用ise自带的还是用modelsim)。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E自带的仿真器在后仿的时候也有好多我并不关心的信号。

本来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我用三个子模块A,B,C在顶层top中组成一个电路。top中定义了一个读使能信号wr_en,这个信号是B模 ...

因为他已经被工具改名字了

楼主:
只能用chipscope了?

楼主:
我的ISE是8.1i的,好像没有chipscope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用chipscope了?

只能用写代码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ISE是8.1i的,好像没有chipscope功能啊。

不应该吧?
不过我也忘记那个年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