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FET电平转换能用于1M频率以上的通信方式吗?

楼主(2013-06-25):
现在做SPI通信,由于SPI通信双方的电压一个是3.3V,一个是5V,所以用MOSFET做电平转换,但是发现电压达不到5V,波形倒是对的.
如果可以的话,要选用什么型号的MOSFET管呢?

网友A:
电平转换IC不是很多么?也不贵.

网友B:
只要型号对,电路对就没问题。波形没问题只是电平幅度不对说明是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最好上个图,基本上三极管就OK了吧

网友D:
自己动手搭改电路吧!…

网友E:
LZ在询问的时候,最好是先讲清楚自己想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其次是把你的原理图贴上来大家才可以提出意见

网友F:
有高速三极管,NXP的一大把。

网友G:
用这个电路,最初设计是给I2C总线用的,实际上运行20M都没问题

楼主:
已解决,是IO输出要设置为开漏型

网友H(2018-07-04):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电路,最初设计是给I2C总线用的,实际上运行20M都没问题

2N7002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