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手机充电器 额定电流大小?

楼主(2013-06-25):
   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 5V,额定电流有大有小,额定电流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个充电器,最大通过的电流?

假设 我用比 额定电流大的冲手机,手机会这么样? 用比额定 电流小的  冲手机呢?

     电流应该怎么理解啊? 电流是不是负载决定的?比如 我用比额定电流小的充电器冲手机,因为手机需要电流大,时间久了,就导致这个充电器

烧 掉了,这样理解对?

网友A:
充电器实际上是个开关电源,如果电池的充电电流小于其额定输出电流,那么电池以其充电电流充电;如果电池充电电流大于充电器额定电流,充电器可能限流或者进入保护状态;进入限流状态的,电池的充电电流由限流电流决定,充电时间延长;进入保护状态的,电池可能无**常充电。

网友B:
首先说,楼主所指并非“充电器”而是电源适配器,手机的充电电路都是内置的,直接对电池充电的装置才是“充电器”,作为电子工程师这样的专业人员不能误用专业名词。
关于电源适配器的额定电流问题,首先,现在的手机充电电路都是“智能”的,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输入电源的功率来自动调整最大充电电流。如果电源适配器的额定输出功率小于手机充电电路的最大输出,那么手机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于是充电速度减慢。如果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大于等于手机充电电路的最大输出,那么电源适配器只会输出手机需要的功率而不管电源适配器本身的额定功率有多大。
其实想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想想电网。

网友C:
额定电流是指在额定环境条件(环境温度、日照、海拔、安装条件等)下,电气设备的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