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SINO的单片机没有SH79F0819M ?

楼主(2013-06-25):
SH79F0819M 在KEIL里面应该选择什么型号?KEIL里面SINO的单片机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A:
在KEIL里选择SH79F0819

网友B:
如果你选不到的话,,可能是你的Flash库文件版本过低导致的

网友C:
对,下载后安装到Keil目录下就行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D(2017-08-10):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我keil4里没有sh79fxxx系列的单片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