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用creator吗

楼主(2013-06-25):
PSoC3

网友A:
一定要用creator

楼主:
我用过designer,对creator不熟悉。

楼主:
另外psoc1项目能移植到psoc3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creator

嗯,不过也不复杂,你可以装一下试试。

网友C:
psoc1项目用的是designer,不能移植到creator里面,

网友B:
但里面的程序还是可以用的。